[STM32]
请用过TFT液晶屏的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4-12-28):
想选购一块TFT液晶屏,因为从未用过所以不知道具体的选择要点。在网上看到这个型号的屏OCM320240T280,它的意思是不是说它是由320*240个点阵组成的呢?因为我这个工程要求显示的字数较多,所以比较在意液晶屏它能显示多少行,列字。能显示多少行,列字是不是根据比如说显示一个中文字符要16*16,那么320*240是不是最多只能显示20*15个字咧?请对TFT液晶屏较熟悉的我解释一下子!!!

网友A:
我想你在买之前应该看一下产品手册的,一般厂家都会说明它的使用模式的。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串口屏。把你的文件刷到屏的FLASH里面,用串口命令控制它就好了。。。。。

网友A:
这几个图片可以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