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推荐下三相AC380V逆变方案

楼主(2014-12-28):
想做一个直流变交流380V的方案,请推荐或指点下!功率几百W就行。用单片机?DSP?CM0处理器还是什么更好的方案,主要要了解哪些技术。

网友A:
用dSP好一些。

网友:
方案好的话用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实现

楼主:
这方面就没有专用芯片吗?

网友B:
三相电逆变器这个貌似没有专用芯片吧。都是一堆芯片做一起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就没有专用芯片吗?

没见过这个芯片。

网友C:
专用芯片可能没有gaoyang9992006版主也这么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专用芯片可能没有gaoyang9992006版主也这么说了

你这是黑我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黑我的节奏啊

不敢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黑我的节奏啊

版主回帖一向都能点到点上,令我等茅塞顿,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SP好些

方案好比用什么芯片都好,关键是方案,有的方案根本不用控制器,纯模电都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方案好比用什么芯片都好,关键是方案,有的方案根本不用控制器,纯模电都搞定了。 ...

知道你模电学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知道你模电学得好

楼主的问题本来就是个模电性质的,然后控制器只是为了修改模电里的参数,然后可以通过数字控制,如果他想用控制器生成逆变所需的震荡波来取代震荡电路也是可以的,总之最后需要通过模电修正这个波。

网友E(2015-01-27):
用个频率高的,可以提供多路pwm的,然后配合外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F:
当然cortexM4也可以。外接光耦+桥式驱动IC。根据所需要的输出电压和电流确定所用的场效应管。
如果要低成本的,可以使用屹晶微电子生产的EG8030。猜测该芯片内核也是单片机,因为单相的EG8010内核就是51。EG8030可以应用在电动车上。优点是该单片机可以当成IC来处理。如果楼主硬件知识较强,可用此方案。
如果是学习用,或者要增添更多的功能,那就推荐自己选用性能强一点的单片机。但起码要3或6通道的ADC采集三相电压数据(额外需要三相电流数据进行功率计算)、3个PWM模块生成6路上下互补的PWM波。如果楼主编程方面可以,做这种数控电源也挺好。

楼主:
楼上,M4可不可以我不太清楚。
那个EG8030厂家说不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M4可不可以我不太清楚。
那个EG8030厂家说不可以。

哪个厂家说不可以?
可以参考一下EGmicro官方论坛:
bbs.egmicr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extra=page%3D1
而且你看
     EGS031三相纯正弦波逆变器驱动板 EG8030测试板
这板子的测试逆变器就是三相低电压逆变+三相升压逆变器。不过看起来只是测试版,可能不稳定。我手头上也有一套EGS031+底板,可是12v稳压部分坏掉了。没能测试。

新唐的m451规格书明确表示可以生成3组互补的PWM波,带死区,可以驱动三相H桥逆变器了。ST的我翻规格书翻不到明确说明PWM波的部分。。至于英飞凌的m4应该也可以的。听宣讲会听过,记得XMC4500可以支持两个三相的H桥。

我只用过TI的DSP生成了三组互补的SPWM波。。以上的都是空谈。
顺便说说我现在在做多电平逆变空间矢量调制。不需要PWM模块。只要微控制器GPIO口数>=主电路中场效应管的数目,同时是32位MCU,执行四则运算的时间别太长,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那个EG8030,我确实是打电话到厂家问的,本来想要些资料来做的,结果他们的技术说不行,不能用在三相电机的控制,只能用在电平车上。
看楼上的经历,应该是这个领域的高手,有机会合作下。

网友(2015-02-27):
楼主解决了问题没,分享分享。

楼主:
没有解决,不过可以花钱买方案。

网友G:
至少要有6路PWM吧

网友E:
不过好多芯片都是至少都是集成PWM。

网友H:
用新唐的M4就可以做逆变

网友B:
这个一个芯片搞不定,需要芯片和外部模拟电路配合才好。

网友I:
是不是用dsp做会好一些呢

网友J:
我觉得你做这个项目用dsp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