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恳请跪求帮助:STM8S105如何实现模拟放大

楼主(2014-12-28):
我手头一个电源,用STM8S105k4, 怎么可以在0到1伏看到1毫伏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到1伏到5伏的变化。

网友A:
你问的是用AD?问题描述不够清晰

楼主:
ad 用的是11脚,ain5/PB5, 当我输入0伏到5伏时,这个mcu是10bit ad,所以我只能份1024份, 即把0到5伏分1024份, 所以若再要求我兼顾0伏到1伏再分1024份,就搞不定了

楼主:
怎么发图片呢?

楼主:
肯请各个师傅指导!多谢啊!

网友B:
输入范围是0~5v,
在0~1v时分辨率是1mv —— 等同于全范围都是这样。

不说分辨率,单输入范围到5v,STM32F也达不到,估计你用的STM8更不行。
所以,外加个 12 位以上的 AD 吧。
如果速度不高,ADS1100就很合适,10块钱。

如果“1mv”要求不严格,就把输入范围压缩到3.3v以内,然后用STM32F103。
12位AD,1.25mv。

网友C:
如楼上所说,又要1MV,又要5V,那分辨率就不够了;

网友C:
换更高分辨率的芯片;
或者过采样;
或者压频转换看看;

网友D:
设么叫“可以在0到1伏看到1毫伏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到1伏到5伏的变化”
怎么说的这么乱七八糟的,最基本的需求都说不明白啊!

网友E:
是0--1v保持1mv精度还是0----5v  ?
如果只是0---1,你可以分段处理,切换增益

网友F:
加上个可调电阻试试就ok啊

网友G:
测试电压若大于1V,则使用5V量程,若大于0V小于1V,则放大五倍后使用5V量程处理

网友H:
用不同的通道实现不同的量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I:
可以加个电压反馈啊

楼主:
机器图片为

楼主:
我怀疑STM8S105K4的单片机内有个1.2伏的参考电压,可以给ad转换用。此地方
有个信息。“使用STM8SF103 ADC采样电压”
但不全

楼主:
多谢有大师“醍醐灌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我手头资料不全,恳请香水城,或哪位好心人指点指点啊,  多谢

网友J:
你的芯片AD是多少位的?

网友K:
用自带的AD,估计达不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