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为什么需要维持供电

楼主(2014-12-28):
初学开关电源,请问图里面UC3842的7引脚为什么需要变压器的维持供电,如果不维持供电,电源启动之后7脚电压会变低吗?
求助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直观一点,7脚有电压,是为了让IC持续的振荡,以推动MOS,如果7脚都没电了,如何推动MOS导通呢?如果不维持供电,仅靠启动电阻供电,电源会不停地重启,就是打嗝状态,除非启动电阻的阻值非常小,才可以维持供电,总之就是不能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观一点,7脚有电压,是为了让IC持续的振荡,以推动MOS,如果7脚都没电了,如何推动MOS导通呢?如果不维持 ...

能不能这么理解呢,是因为7脚启动的时候,经过启动电阻的电压比较低,无法使3842正常工作,所以才需要维持供电,那为什么不直接让7脚的电压达到3842正常稳定工作的电压呢

问的好!…动脑子了…赞一个!…

网友B:
IC开始工作之前电流很小,120K电阻可以把10uF电容充电到足够电压。IC开始工作后电流会比较大,120K电阻无法提供足够电流,需要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观一点,7脚有电压,是为了让IC持续的振荡,以推动MOS,如果7脚都没电了,如何推动MOS导通呢?如果不维持 ...

经过计算3个电阻的分压,7脚的电压已经达到48V,为什么还需要维持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开始工作之前电流很小,120K电阻可以把10uF电容充电到足够电压。IC开始工作后电流会比较大,120K电阻无法 ...

原来是跟电流有关系?和电压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计算3个电阻的分压,7脚的电压已经达到48V,为什么还需要维持供电呢

光有电压,没有电流,有什么用?电压再高,也是一下子就被拉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跟电流有关系?和电压没关系

和电压电流都有关系,电压太低,不会工作,电流太小,也不会工作,举个例子,你用电阻分压,可以提供20V的电压,这满足IC工作电压,但是IC需要15mA的电流,而你的电路只能提供5mA的电流,这IC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压电流都有关系,电压太低,不会工作,电流太小,也不会工作,举个例子,你用电阻分压,可以提供20V ...

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

到此为止,这个问题你已经弄清楚了,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再次提问哈

网友C:
以此类推,如果7脚的电压出现问题,这电源会出现打嗝现象,这种故障在实际维修当中经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此类推,如果7脚的电压出现问题,这电源会出现打嗝现象,这种故障在实际维修当中经常遇到 ...

就像我这个图里的电路,难道7脚的几个分压电阻提供的电压不够高吗

网友D:
学习了,楼主的问题提的很好

网友E:
这个是保护功能,
上电由120K供电(故意设计这么大的)! 就是电阻会让不断重启。
实际运行以变压器供电。

当出现次级保护后,变压器会没电,就会让芯片重启。以达到保护做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像我这个图里的电路,难道7脚的几个分压电阻提供的电压不够高吗

IC启动电流一半较小,新IC一半都在几十uA级,3842的启动电流不建议小于1mA,
由于高压启动,启动电阻功耗不易太大,为保证待机功耗,启动电阻当然越大越好,当然也要保证启动电流的供应以及保证要求的启动时间。
IC启动后正常工作期间,工作电流往往比启动电流大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uA变mA,
一个从母线几百伏的高压取电,一个从变压器十几伏的绕组取电,你说哪个更省功耗?

网友G: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各位大神怱略了:
  “ 那为什么不直接让7脚的电压达到3842正常稳定工作的电压呢”
   设计理念:为了保证开关电源及设备安全运行!…电路机理自己感觉!

网友H:
很多开关电源芯片的供电引脚都是这样设计的。如果你仔细看看它们内部的原理示意图,会发现供电引脚内部都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启动电阻就是为这个二级管限流的,而外接的电容可以维持芯片工作片刻。在电容上存储的电荷被消耗掉之前,如果没有足够的电能补充,该引脚电压就会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正常工作。维持后续供电就是变压器上那个副线圈的作用。关于为什么不通过降低启动电阻值获得同样的供电电流问题,想想两种供电方式的效率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