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推荐一款LVDS接口芯片

楼主(2014-12-28):
  请问有没有可以把并行存储器数据线给转成lvds接口的芯片型号,由于数据线是双向的,所以转换lvds接口芯片也要是双向的,就像对TTL芯片74hc245那样控制使能传输就行

网友A:
我还没见过双向LVDS芯片

楼主:
因为我要测试并行存储器在125°高温下的工作情况,而测试用的单片机在外面,2者距离有半米左右。而普通的TTL电平信号不能远距离传送,所以才想到了LVDS差分传输,据说这种协议抗干扰能力很好和又可以远距离传输
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