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XC8开发环境问题咨询

楼主(2014-12-28):
各位PIC高手们好,我想请教个问题。我之前用MPLAN XC8+picket3开发一个pic单片机,用的好好的,我重装系统后,按照老方法安装使用,可是怎么也识别不到单片机,老提示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860).
之前用好好的,麻烦赐教  谢谢

网友A:
建立项目时是否选择芯片型号了?

选择的芯片型号是否和实际芯片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项目时是否选择芯片型号了?

选择的芯片型号是否和实际芯片一致?

设置是没问题的。。我换了win32位系统,没这个问题了,,可能和64位机不太兼容

网友B:
哎,我用ICD3在windows 7 64bit上调试下载也不稳定,经常找不到ICD3
16G的内存不可能叫我去装32位的嘛

网友C:
问原厂,上海有办事处

网友D(2015-05-21):
这个我遇到过!  1:升级一下kit3固件  2:电脑系统有问题或者重新安装一下驱动  3:你的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