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TM4用CCS6.0新建一个工程详细步骤解析

楼主(2014-12-28):
**************************************************************************
所用芯片为TM4C123GH6PGE,以前的都是基于这个芯片,用其他芯片的时候,可以修改
**************************************************************************
1.打开CCS6.0,设置好工程路径

2.选择project->new CCS project

3.设置project的选项如下图所示(其中test为所建立工程的名字)

4.工程建立后如下图所示

5.接下来在我们的工程中,需要包含许多TIVA库文件中的.c和.h文件,.c文件需要直接添加进去,.h文件需要设置编译和链接的路径,需要让编译器找到这些头文件,这里我们需要下载官方给的TIVAWARE包,并解压
6.找到project->propertise,打开

7.找的Resource->Linked Resource,选择new,新建一个链接的路径,指向TIVAWARE的文件夹下,并取名为TIVAWARE_INLTOOL.

楼主:
8.设置一个build的路径,也是对应TIVAWARE中的各种头文件

点击ADD,添加路径

9.添加头文件包含的绝对路径,包含TIVAWARE包中各种头文件

假如下列字符${TIVAWARE_INLTOOL},这个意思就是绝对的头文件路径,TIVAWARE_INLTOOL是前面建立的link和build路径

10.添加驱动的库文件,比如driver.lib文件,在TIVAWARE下的这个路径下,其他都类似,比如C:\ti\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driverlib\ccs\Debug

添加好后如下图所示

11.添加一个例程,比如uart的例程的主函数的.c文件到test的工程下,例程的路径如下C:\ti\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examples\peripherals\uart

添加完成后如下

11.添加芯片型号以及版本型号的预定义,这里以TM4C123GH6PGE为例

12.编译project,没有错误,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8.设置一个build的路径,也是对应TIVAWARE中的各种头文件

点击ADD,添加路径

这个要支持一下 啦啦
有助于CCS的学习使用

网友B:
大神,你好,我按照你那个步骤建立工程,但是在uart.c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我这里不知道那个路径在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我按照你那个步骤建立工程,但是在uart.c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我这里不知道那个路径在哪儿啊 ...

那是随便一个例程,在TIVA开发包中随便找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随便一个例程,在TIVA开发包中随便找一个

谢谢哈,我感觉在导入别的工程的时候,那些路径很多会出错,还有就是我在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每次都要进行那些link吗,感觉好复杂样,能不能加下你QQ,我确实感觉都不晓得怎么开始了,谢谢啦,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哈,我感觉在导入别的工程的时候,那些路径很多会出错,还有就是我在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每次都要进行那 ...

私人qq,哈哈,有问题在论坛发帖,@我,其实,我也是比你多弄了那么一点点,也是爱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私人qq,哈哈,有问题在论坛发帖,@我,其实,我也是比你多弄了那么一点点,也是爱鸟 ...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到底应该怎么一个开发流程,能不能分享下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到底应该怎么一个开发流程,能不能分享下经验啊

推荐你看官方出的那个视频,清华大学有本书的,也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你看官方出的那个视频,清华大学有本书的,也可以参考看看

清华大学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华大学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一直用CC5.2,完了试试V6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的是图片,你等会就刷出来了,哈哈

网友D(2015-01-28):
引用 楼主:
我上传的是图片,你等会就刷出来了,哈哈

非常感谢你能提供这么详细的指导。

我在尝试了用你的例子编译时通过的。但是尝试用master_slave_loopback.c这类带有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的文件编译的时候都会出现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的问题。
跟我在TI上面讲的一样。之前几个改他历程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文件下的问题。不知道你能否解答。

网友E:
楼主讲解的非常详细的 ,,很好的学习教材的。

网友F(2015-03-11):
@xyz549040622 11.添加芯片型号以及版本型号的预定义,这里以TM4C123GH6PGE为例

这个版本型号怎么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xyz549040622 11.添加芯片型号以及版本型号的预定义,这里以TM4C123GH6PGE为例

这个版本型号怎么确定啊? ...

一般就是你板子上的芯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对初学者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网友E:
这是一步步设计的,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H(2015-05-04):
line 15: fatal error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_Device.h"用CCS6.0打不开头文件怎么办?

网友H:
提示头文件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示头文件不能打开

你看看提示的地址有这个头文件没,我怀疑没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提示的地址有这个头文件没,我怀疑没有

有的,我又在ccs3.3打开时,没什么问题,ccs6.0和3.3还是有些不兼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我又在ccs3.3打开时,没什么问题,ccs6.0和3.3还是有些不兼容把

版本差异这么大,肯定有错误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本差异这么大,肯定有错误了。

头文件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头文件都在。。。

头文件都复制出来,新建一个工程。

网友I:
有人知道吗 我怎么不能收藏帖子 我如何操作? 有人知道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人知道吗 我怎么不能收藏帖子 我如何操作? 有人知道吗

在顶楼帖子内容的下方有“收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的,我又在ccs3.3打开时,没什么问题,ccs6.0和3.3还是有些不兼容把

版本差别比较大,建议重新建立工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在顶楼帖子内容的下方有“收藏”

没有啊 我还是没找到  能截个图我看看吗  多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啊 我还是没找到  能截个图我看看吗  多谢

网友K:
马克 真是极好的

网友I:
还是没有啊   难道是权限的问题  只有回复一个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是没有啊   难道是权限的问题  只有回复一个标。

汗,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汗,那我就不知道了……

还是辛苦楼主了  多谢啊  不知道为啥 就是没有

网友L(2015-09-08):
楼主,TIVAWARE包是在TI官网下载吗?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TIVAWARE包是在TI官网下载吗?我怎么找不到啊

正宗的官网下载,你也可以去论坛搜索下,灰板共享链接了

网友N(2016-01-27):
我安装了TIVAWARE组件之后,形成了一个文本文档,没有您所说的头文件,我想请您给我演示一下M430G2553是如何添加头文件和其他文件的(从第十步开始),我是新手,正在自学,希望得到高手的帮助

网友O(2016-12-10):
这个CCS6版本太大了。

网友O:
CCS6比CCS5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P:
现在的CCS6有相关的license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