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求助cadence16.6DRC报错问题

楼主(2014-12-28):
cadence在对电路图做DRC检查时,找不到.DRC文件

网友A:
我用16.5的,不晓得你的具体错误是怎么一个情况,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6.5的,不晓得你的具体错误是怎么一个情况,上图吧

点击DRC检查就出现现在的情况了

网友A:
指定路径不存在,也就是说你的“E:\class_cadence\final\mysch” 这个文件夹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路径不存在,也就是说你的“E:\class_cadence\final\mysch” 这个文件夹不存在 ...

如何解决诶呢?

网友A:
点 后面的那个“Browse”按钮,重新找个地方就可以了

楼主:
不行的,这个是要找一个什么drc的文件的,其他地方不能够选择的,我试过了:'(

网友B:
个人习惯:在进行DRC检查后,通过菜单栏Window-Session Log调出窗口,在Session Log能较详细的列出DRC的信息。

网友C(2015-05-03):
Hello,Renice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C:
盼回复   tks

网友C:
**作的源文件是DrYu提供的学习资料(没有新建project)
DRC时一直遇到 xxxx.DRC does not exist  问题
可能是版本问题
新建一个project,不存在以上问题了

楼主(2015-06-08):
引用 网友C:
**作的源文件是DrYu提供的学习资料(没有新建project)
DRC时一直遇到 xxxx.DRC does not exist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D:
我也遇见过此类问题 ,不过关闭文件,从新打开,多试几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