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安全间距Clearance的问题

楼主(2014-12-28):
我的Altium 版本是10.391的,在新建规则时,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和下面的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中,选择NET后,ALL中的下拉菜单没有选项,请问这是为什么啊?附图如下:

网友A:
应该先从原理图Updata PCB,将元件封装和网络表导入PCB文件后,设置规则时才能显示具体的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从原理图Updata PCB,将元件封装和网络表导入PCB文件后,设置规则时才能显示具体的net ...

原来如此,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