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开头的含义是?

楼主(2014-12-28):
C语言中,编程时,有的程序开头的"#define"是什么意思?

楼主:
1306163125自动131

网友A:
不过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宏定义:

宏定义既可以被程序使用,也可以作为判断的条件,比如:

#ifdef

#ifndef

#if xxx =

等等。

和放在什么位置没关系,所处位置只和作用域有关。

网友B:
你还是先把C语言基础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先把C语言基础看看吧。。。

说的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