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何把高频方波转换为正弦波和三角波

楼主(2014-12-28):
(无正文)

网友A:
高频?有多么高?幅度是否需要保持不变?

网友B:
高频方波完全可以用低通滤波得到正弦波,三角波用积分得到,或恒流充电,放电得到。(可能完美三角波有点难,因是高频,分布参数很重要的,如以前的CRT TV,有很多补偿器件。可参考CRT的扫描电路,也是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