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来看看问题

楼主(2014-12-28):
1 上面有1.2uf那个电路有5359烧毁现象出现,希望分析为什么?
2.下面的那个0.47那个电路led电流在6~18ma变化(变化原因是有无负载),请问led和2k电阻长时间工作会坏吗?
3,103电容主要滤波是什么频率的还是什么样的波。具体算法是什么这个没头绪,看别人用过,望告知
4.这种阻容电路输出电流是一定的,要怎么测量它的输出电流(请提供具体办法)
最近搞这个困惑挺多希望交流

楼主:
自己顶下,第一个5359损坏怀疑两个方面,第一个为前面没有加限流电阻就是R4那个电阻,上电瞬间电流冲击大,但在生产测试都未发现这个问题。第二个也是我今天看帖子看到的,就是有的地方电网谐波太多造成输出电流过大烧坏。希望来拍砖

网友A:
两个电路差不多~~~

上图,建议串个限流电阻R4

下图,建议输出并个稳压管

楼主:
问题是现在烧5359,我怕到时烧led。。。。。

网友B:
    在生产测试都未发现…
  哈哈!…机会来了!…有咨询费么?…

网友C:
换稳压管 用5W的  2W的很容易烧坏的 在电网电压不稳的时候 还有 在电源前端加入个PTC

网友D:
1、5359在25度环境下不剪脚功耗5W,焊PCB板上功耗1.5W,24V时最坏情况下稳压电流大约60毫安,超过1.2uF半波整流的恒流值,而且图中并联两粒5359,这种情况下出问题:一是看是否5359本身有问题,正货应该是直径4mm,长度9mm的大家伙,比1N4007大好多,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单独给手头的5359通60mA直流电流半小时试试;上图需要串类似下图的100/0.5W限流电阻(阻值似乎需考虑)

2、两粒LED长期过18mA没问题,但每粒2K电阻过9mA压降达18V,过3mA时压降6V,无负载时输出电压约20V,有负载时输出电压8V,会不会有问题?  另外下图的LED画反了...

3、103是针对EMI的

4、可以取某固定电阻,并大电容(比如四粒470uF35V甚至更大)稳定电压,测量电压就可以估算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生产测试都未发现…
  哈哈!…机会来了!…有咨询费么?…

么有因为大致原因都分析出来了只在一个地区有这个问题。。。。所以拿来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359在25度环境下不剪脚功耗5W,焊PCB板上功耗1.5W,24V时最坏情况下稳压电流大约60毫安,超过1.2uF半波 ...

厉害啊你说给5359单独通电要加限流电阻什么的吗?另外问下这个电压是浮动的你怎么算的如此准确的真厉害

网友B:
扎实的功底加作业的积累!…
  咋啦?…你不会说:恨!妒嫉!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扎实的功底加作业的积累!…
  咋啦?…你不会说:恨!妒嫉!羡慕!…

呵呵:L

网友B:
只在一个地区有这个问题。。。。所以拿来讨论下
   看这个电路、就能知道你、或你们:或你们生产者的水准!…
   你的回答:只能是怡笑大方!…哈哈

网友E:
“1 上面有1.2uf那个电路有5359烧毁现象出现,希望分析为什么?”
缺少限制浪涌电流的电阻、即图2的R4,不过阻值要重新计算。

“2.下面的那个0.47那个电路led电流在6~18ma变化(变化原因是有无负载),请问led和2k电阻长时间工作会坏吗?”
你自己计算下啊,不要超过LED的极限电流。

“3,103电容主要滤波是什么频率的还是什么样的波。具体算法是什么这个没头绪,看别人用过,望告知”
你说的应该是104那个吧?对于频率更高的谐波,小容量的电容明显是有利的(ESR)。

“4.这种阻容电路输出电流是一定的,要怎么测量它的输出电流(请提供具体办法)”
你可以计算,也可以仿真。

网友F:
阻容电路从220v取电,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稳压管 用5W的  2W的很容易烧坏的 在电网电压不稳的时候 还有 在电源前端加入个PTC ...

5359就是5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阻容电路从220v取电,怕怕。。。

这个没什么别人接触不到的

网友G:
这个可以采用分级稳压法,就是第一个采用稳压稍微高的二极管,后级再采用额定稳压二极管

网友H:
新人小白帮不上什么忙,反倒有两个问题不知能否解答下。
1.一图中,稳压管的限流电阻不是一般接在主线路上么,怎么变成了和稳压管串联。
2.二图中的LED怎么亮的,像LS说的接反了吗?还是说接的负载是感性负载之类的,在另一边断电时亮

网友I:
电流和安规电容有关:估算 C=14.5I  C是UF I 是A  所以 I=1.2/14.5=0.082A 也就是82MA

网友I:
引用 网友I:
电流和安规电容有关:估算 C=14.5I  C是UF I 是A  所以 I=1.2/14.5=0.082A 也就是82MA ...

当需要大一点电流时,才用下图。。未经稳压,直流高于30V,并会随负载电流的变化发生很大波动,因为此类电源是内阻很大,所以平常也不用这电路做大电流驱动。。。。。

楼主:
感谢大家来讨论,第一图是因为“nightingale2003”说的原因,这个电路是我拿来实验的谢谢大家出主意。
第二个led是反的。第一次做阻容的实验。。。

网友J:
我小白一个,第一个问题,你说5359会烧,那说明在RC并联电路中,要重新计算电阻,也就是电阻小了,你要换个电阻,或者加一个大点的,另外电容的话,应该小一些,,

网友K:
1、你5359上的电阻阻值太少,功率也不够大,如果经稳压后你直接接LED,当LED等全灭的时候,你的很多元件基本报废了,安全就不用提了
2、 限流电容C1耐压要足够大(400V以上),并加上放电电阻,阻值100K-510K左右都可以
3、阻容降压电路必须接有负载才能上电, 严禁开路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