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家用电源得到正负40V啊,直流的正负40V

楼主(2014-12-28):
各位大神,怎么从家用电源得到正负40V啊,直流的正负40V,求指教啊

网友A:
变压器抽个头就可以了

网友B:
中间抽头加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抽头加整流桥

这个变压器是多大的啊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C:
LZ积分不高也不算非常低,这样的问题LS的图很好了,再问就没有人可以回答了;自己动动脑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