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c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4-12-29):
最近买到STC公司的IRC15W415AS单片机。调试时发现外部中断不好用请高手指点。用面包板搭的电路链接线用了电源、P1.0、P3.2调试程序是STC提供的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sbit P10 = P1^0;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P10 =1;                 //将测试口取反
}
void main()
{
   P10=1;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 = 1;

    while (1)
   P10=0;
}
问题来了上电后我用按键接P3.2好地结果不进中断P1.0接的LED灯,当我用手接触P3.2或连线的外皮时中断好使了但和程序相反,即不按灯亮按了灯灭。测P1.0电压高时1.7V(LED有限流电阻1K)电源3.3V。我试过用电解电容接P3.2和GND不好使就用手碰P3.2好使,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主程序中while(1)  P10=0;
有问题

网友B:
STC单片机其实不能算是“ST MCU”。。。。。。。

网友C:
请不要拿”全球最大、全球第一品牌的8051”,在st mcu里发问,行吗?

网友D:
没用过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