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LI9481如何滚动显示

楼主(2014-12-29):
我用ILI9481液晶进行滚动显示,老是不成功。谁用过,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沉得好快呀!

网友A:
一看是技术达人问问题没人敢说了~

网友B:
滚动的起始地址(37h)设置了没有,33h只是设置滚动的区域而已

楼主:
设置了,不知道对不对,我贴出来。
//进入垂直滚动模式
void Enter_Vertical_Scroll_Mode(void)
{
         *CmdAddress=0x0033;                                        //设置滚动区域
         *DataAddress=0x0001;
         *DataAddress=0x00e0;
         *DataAddress=0x0001;
         *DataAddress=0x00e0;
         *DataAddress=0x0001;
         *DataAddress=0x00e0;
         *CmdAddress=0x002A;                                        //设置列地址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1;
         *DataAddress=0x003f;

         *CmdAddress=0x002B;                                        //设置页地址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1;
         *DataAddress=0x00df;
         *CmdAddress=0x0036;                                        //设置地址模式
         *DataAddress=0x0023;
         *CmdAddress=0x002C;                                        //写存储器起始
         dispchar(50,50,'0');
         disphanzi(100,100,"红");
         dispstring(200,200,"陈长兵Ok!");
         //*CmdAddress=0x0037;                                        //设置滚动起始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
//连续滚动
void Continuous_Scroll(void)
{
         *CmdAddress=0x002A;                                        //设置列地址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1;
         *DataAddress=0x003f;

         *CmdAddress=0x002B;                                        //设置页地址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1;
         *DataAddress=0x00df;
         *CmdAddress=0x002C;                                        //写存储器起始
         dispchar(50,50,'0');
         disphanzi(100,100,"红");
         dispstring(200,200,"陈长兵Ok!");
         *CmdAddress=0x0037;                                        //设置滚动起始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Scroll_Cnt;
         Scroll_Cnt++;

}
主程序:
。。。。。。。。。。。。。。。。。。。。。。。
HD_reset();
        ddelay(2);           //50ms
        LCD_INIT_ILI9481();
        //*CmdAddress=0x0020;
        //dispchar(50,50,'0');
        //disphanzi(100,100,"红");
        //dispstring(200,200,"陈长兵Ok!");
        Enter_Vertical_Scroll_Mode();
        for(;;)
           {
                Continuous_Scroll();
                ddelay(2);
           }

网友B:
//连续滚动
void Continuous_Scroll(void)
{
         unsigned  char Scroll_Cnt;
         for(Scroll_Cnt=32;Scroll_Cnt<480)
        {
         //清了上一次显示的位置
         *CmdAddress=0x0033;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Scroll_Cnt>>8;
         *DataAddress=Scroll_Cnt;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CmdAddress=0x0037;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20;

         dispchar(50,50,'0');
         disphanzi(100,100,"红");
         dispstring(200,200,"陈长兵Ok!");
         Scroll_Cnt+=5;                            //每次滚动的间隔为5个点
        }
}

网友B:
//连续滚动
void Continuous_Scroll(void)
{
         unsigned  char Scroll_Cnt;
         for(Scroll_Cnt=32;Scroll_Cnt<480;)
        {
         //清了上一次显示的位置
         *CmdAddress=0x0033;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Scroll_Cnt>>8;
         *DataAddress=Scroll_Cnt;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00;

         *CmdAddress=0x0037;
         *DataAddress=0x0000;
         *DataAddress=0x0020;

         dispchar(50,50,'0');
         disphanzi(100,100,"红");
         dispstring(200,200,"陈长兵Ok!");
         Scroll_Cnt+=5;                            //每次滚动的间隔为5个点
        }
}

楼主:
有效果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