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4-12-29):
void SensorIn_conf(void)
{
   PB_DDR_DDR4  = 0;          /* 设置数据方向寄存器 1为输出,0为输入--查看STM8寄存器.pdf P87 */
   PB_CR1_C14 = 0;            /* 设置0 悬浮输入  1 上拉输入--查看STM8寄存器.pdf P88 */
   //PB_CR2_C24 = 1;            /* 设置PB4中断输入 STM8寄存器.pdf P89 */
   PB_CR2_C24 = 0;            /* 设置PB4悬浮输入 STM8寄存器.pdf P89 */

   PB_DDR_DDR5  = 0;          /* 设置数据方向寄存器 1为输出,0为输入--查看STM8寄存器.pdf P87 */
   PB_CR1_C15 = 0;            /* 设置0 悬浮输入  1 上拉输入--查看STM8寄存器.pdf P88 */
   PB_CR2_C25 = 1;            /* PB4中断输入 STM8寄存器.pdf P89 */
   //PB_CR2_C25 = 0;            /* PB4悬浮输入 STM8寄存器.pdf P89 */

   EXTI_CR1 &= (uint8_t)(~MASK_EXTI_CR1_PBIS);     //#define MASK_EXTI_CR1_PBIS       0x0C
   //EXTI_CR1 |= (uint8_t)((uint8_t)(0x03) << 4);   /*设置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触发中断*/
   EXTI_CR1 |= (uint8_t)((uint8_t)(0x01) << 4);   /*设置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触发中断*/
   //EXTI_CR1 = 0x0c;
}
/*
00: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
01:仅上升沿触发
10:仅下降沿触发
11: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
#pragma vector=6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B_IRQHandler(void)
{
   //PD_ODR_ODR2 = ~PD_ODR_ODR2;
  PD_ODR_ODR2 = 1;
}

上面程序当用外部触发按键触发外部中断工作正常,但是当接一个霍尔传感器输出去触发时,只要接上霍尔传感器(在示波器上看没有任何电平变化),不管是否有触发都一直在中断。而且这时全局中断都还没有开启。请教大家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int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关中断
    SensorIn_conf();
   driver_ini();            //在这设置断点,只要打开了外部中断就跑不到这里
   sys_ini();
   enableInterrupts();      //开中断

网友A:
楼主是专门做传感器这一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专门做传感器这一块的吗??

不是,是做电动产品的,驱动马达,有传感器检测。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不是做这一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做电动产品的,驱动马达,有传感器检测。

哦哦 这样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