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C6062测微小电流

楼主(2014-12-29):
LMC6062测电流出现问题,通过IV转换后的电压信号叠加了高频信号,是什么原因?

两块布局不同电路相同的板子产生的信号IV转换后的波形如上图: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电源脚有接退偶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脚有接退偶电容吧

有的 10u 、10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脚有接退偶电容吧

C1的容值导致的结果 ,我将容值改为220pF后输出幅值变大,而且输出波形无杂波,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的容值导致的结果 ,我将容值改为220pF后输出幅值变大,而且输出波形无杂波,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

C1与R1组成了滤波效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的容值导致的结果 ,我将容值改为220pF后输出幅值变大,而且输出波形无杂波,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

C1与R1组成了低通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1的容值导致的结果 ,我将容值改为220pF后输出幅值变大,而且输出波形无杂波,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

噪声源于R1电阻的热噪声。C1与R1构成的低通滤波器滤掉了热噪声的高频部分,因此C1越大,截止频率越低,滤掉的噪声越多,最终噪声幅度越小。

网友C:
我孤陋寡闻,没听说拿电阻电容并联构成低通的,去掉电阻,依然是低通

我觉得这是的容性负载导致的问题,如果测量信号是低频的,你把电阻改小同时改串联就知道结果了
并联电阻可以提升容性负载的驱动能力,但是1nF这么大,肯定要振了
具体可以参考datasheet

1nF放这位置能振吗?阿猫阿狗都上来胡说八道了。

网友C:
开始看走眼了,当作1nf是直接在输出对地,结果是在反馈环上,lz还是上完整的图吧
上个截图供lz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1与R1组成了滤波效应

如果真是你所的c1 r1
滤波效应
他把c1变小,应该是截止频率变高,效果不好。

但事实是 c1变小,效果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

第一个图有高频波形,第2个图没有高频。
区别只在于电路板布局 是吗,参数没有任何变化是吗?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电路板布局的原因,把第一个图的高频波形展开,看看里面是啥样。

两个图都有低频周期,这个不是信号吧? 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图有高频波形,第2个图没有高频。
区别只在于电路板布局 是吗,参数没有任何变化是吗?
如果是这样 ...

非布局原因,更改器件参数可以使效果变好

网友E:
也来弱弱说两句…………lz第一步C1=1nF,R1=10M,反馈回路的时间常数是10ms,转折频率100Hz,输入信号的频率是200Hz左右,信号的频率比转折频率还高,放大倍数当然不理想,这就不是IV转换了,电流都通过CR消耗了,IV转换本来就要求反馈电容很小的,基本都几个pF的。另外杂波的问题,把C1改小后,好像也有那杂波的成分,只是相对幅度变小了,是不是该考虑外界的干扰什么?

网友F:
差不多200hz 我觉得是工频干扰的高次谐波 把屏蔽做好试试

网友F:
恩 lz说的是图1的高频还是两个图都有的200hz?

网友G:
好像是工频干扰;

网友H:
在C1为1nF时,在检测回路中产生了自激振荡,改变电容参数后破坏谐振频率而使波形转好。

网友I:
把带宽压缩下,看有寄生振?

网友J:
对于I-V电路,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决定带宽早有定论啊.你降低带宽,自然会滤除高频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