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新手求教,望路过的大神看一眼。(关于spi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我跑00IC板子带的那个spi与数码管通信例程,数码管显示正常。我自己也编了一个,是用定时器0的中断,同时控制数码管0到9显示和流水灯,只要跑一边板子里的自带的例程,不断电dsp,关闭自带那个例程,紧接着跑我的工程,流水灯和数码管都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只要断电dsp,在上电,跑我的工程,就出现问题了,流水灯正常,数码管不亮。。。

楼主:
路过的大神,求指导。

网友A:
你先自己写一个数码管的看看怎么样,再加流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自己写一个数码管的看看怎么样,再加流水灯。

结果一样。很郁闷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求帮顶!!

网友B:
应该是你程序初始化不对,先跑一遍人家的程序已经把你的spi什么初始化正常了,不断电再换你的程序就可以了。断电重启就恢复默认值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程序初始化不对,先跑一遍人家的程序已经把你的spi什么初始化正常了,不断电再换你的程序就可以了 ...

嗯呢,说的对。今天找到了原因,初始化问题!谢谢解答

楼主:
本贴已结帖,麻烦版主了

网友C:
解决了吗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