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请教个问题
如果我的变量是
unsigned int k

指针是:
unsigned int *pread
pread=(unsigned char  *)k;

pread++;//请问这个指针地址是一次跳两个字节地址还是一个字节地址

网友A:
为什么这么用?unsigned int *pread不是无符号整形吗?

楼主:
只是举例。我想知道是跳几个字节

网友B:
两个字节地址,pread的属性未变,还是unsigned int型指针。

网友C:
指针加减的大小和数据类型有关,编译器是可以识别的;
你的 u char 类型,指针操作时是1,int等类型是2或4,看芯片和编译器,等

网友C:
看错了,两个

网友C:
注意大小端,否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大小端,否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再请教一下

变量int  k
指针int  *pl

pl=k; 和 pl=&k, 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大小端,否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什么是大小端

网友D:
强制指针转换类型不对
定义的时候指向uint型,强制转换指向uchar

会出一个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制指针转换类型不对
定义的时候指向uint型,强制转换指向uchar

那这样呢:
如果
变量unsigned char code   k
指针unsigned char code *pl;

pl = (unsigned char code *) k

pl什么结果

楼主:
继续请教 指针 *pi   我想知道他指向的地址是否超过0x2000  如何操作

网友E:
两个字节没错的,铁板锭钉的事

网友F:
额。。。,这个编译会出错的吧!

网友G:
pread的数据类型又没有改变了,只不过得到了一个起始地址而已。当然是二个字节。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呢:
如果
变量unsigned char code   k

给一个出错信息。

楼主:
已经有答案了,会跳两个字节地址,要想知道是否指针指向的地址是否超过某个值,比如0x20   int *p;
int i = 0;
p = &i;
if(p > 0x20)
{
    printf("");
}

网友H:
例子不能乱举的,你举的例子虽然不是完全不能工作,但是肯定是不常见的,逻辑上比较混乱的。
这对你学习,帮助甚微。

网友D:
"
unsigned int *pread
pread=(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int *pread表示指向unsigned int类型,增加1当然是加2,因为unsigned int占用两个字节,pread变量自身保存在默认空间,取决于编译模式

pread=(unsigned char  *)k;表示将K的值强制成(unsigned char  *)类型指针,并将值赋值给pread,显然两边的类型不同,会有警告或错误报告

网友I: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大小端

如果在RAM中,10.11地址中存放双字节数据HL,有两种方式:
H->11
L->10

H->10
L->11
如你的情况
int dat; ->RAM 10:11
int *p;
dat = 0x1234;
p = (u8*)&dat;
则p = 10(起始地址)
*p的值为0x12或0x34,不确定

网友C:
好像又说错了,指针类型和数据类型相同好像就行;
这几天总是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又说错了,指针类型和数据类型相同好像就行;
这几天总是有点晕

谢谢,我也有点晕,不过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