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单电源和双电源供电失调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4-12-29):
电路接的是电压跟随器,三脚接的是地没接电阻。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出0.007V,双电源供电正负15V的时候输出0.022mv,这个是正常的吗?失调电压怎样才能消除你?

网友A:
同相端串接10K电阻,反馈臂上也串接个10K电阻在测试看下
失调电压是消除不了的,除非加补偿电压,但量产下就要每一颗都要调,麻烦呀

网友B:
单电源的时候,输出接近0V时因为输出级本身的限制误差会增加。

网友C:
正常,因为失调电压与共模输入电压有关,不同的共模输入失调电压会不同。有消除失调电压电路,不过你这个电路后面通过软件来实现调零会好些。

网友D:
单电源运放的工作区域不在0V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