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外部25M 晶振如何配置成108M 时钟谢谢

楼主(2014-12-29):
GD外部25M 晶振如何配置成108M 时钟谢谢

网友A:
25M不好办呀,你不能换个晶振么,另外108M的不好用,建议用96M或者120M的

网友B:
楼主搞定了木有。。我想知道你成功了木有

网友C:
你不是会配置吗?

网友D:
配不了的,25*4=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配不了的,25*4=100

对的,25MHZ的晶振,这个选的不好

网友C:
,看图

给力!

网友B:
这样确实可以达到,变了四次,佩服,好牛X的说

网友B:
由此可见,凡事不能只看,要实际实践

网友F(2015-01-29):
变了四次确实可以达到

网友G:
这样也行, NB,

网友H:
7楼用的是有3个PLL的片子啊,一个呢!!!

网友I:
一个需要支持/25和X108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H:
7楼用的是有3个PLL的片子啊,一个呢!!!

一个大部分使用的是外部晶振8MHz,这个更简单了,8MHz首先除以2,然后27倍频,就是108MHz了,具体的27倍频的寄存器操作,你可以看GD的手册手册,

网友J:
很佩服楼上的啊,,变了这么多的还是达到目的了。

网友K:
楼上给力的啊,,虽然配置的过程有点复杂的,但是好在还达到目的了额。

网友L(2015-03-06):
非常佩服楼主的频率设置方式的,在有限的资源上配置出这么有难度的频率。

网友M(2015-07-26):
这个不难办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