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关于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我需要输出三路PWM信号,其中两路是同频率的,我使用了TIM5,另一路频率较高,我使用了TIM2,现在的问题是,TIM2和TIM5产生的信号不同步,请问怎样让它们同步起来。说明一下,TIM5产生的PWM信号软件中有时会关断,有时再让它产生,每次TIM5产生新的pwm时序时,和TIM2
产生的PWM的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差都不同。

楼主:
着急啊,给提个醒吧

网友A:
为什么会不同步呢??

网友B:
那就不要关闭啊;
PWM占空比输出0的时候,也能实现关闭的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给的建议,但是即使这样,两路PWM信号之间的时间差也是不可控的,所以我希望通过两个定时器的主从模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现在我还没弄出来.

网友C:
时间差为什么不能控制,这个应该是软件部分没有处理好才是。。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主要问题出在因为使用stm32cubemx,所以没有认真看文档中关于寄存器的说明,导致在选择ITRx的时候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