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阀门开度用PID怎么控制

楼主(2014-12-29):
我想用一个阀门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阀门越大,转速越快。

阀门的开度控制是由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如果我想要让发动机保持恒速转动,就必须通过步进电机控制阀门开度来实现,想请教一下如果用PID算法,反馈量只有发动机转速的情况下怎么控制?

我想用给定转速和实际转速的差值来调节步进电机,可是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个差值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有那种带步进电机的阀门

网友B:
控制的核心是反馈。为了让控制对象到达希望的状态,那么必须知道控制对象的状态,无论是测量还是估计。

你的控制对象是阀门,发动机, 还是步进电机? 无论如何,一个总体控制数学模型必须建立,而且这三者之间的控制关系要明确。

网友C:
你是想通过步进电机控制阀门开度,以调节供给发动机的进气量,达到调节发动机转速的目的?
若是,则仅用转速反馈是不够的,因为发动机转速与当前的转速、负载、进气量,以及三个量的变化率有关,这是发动机ECU的任务。
单就转速的PID控制来讲,希望转速与反馈转速之差作为PID放大器的输入,整定PID参数,输出加上限幅器,仅此而已。

网友D:
用油门执行器+机组控制器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已经知道思路了。。。大概就是通过转速反馈,来调节步进电机的正反转脉冲数。。。。

网友E(2016-06-03):
您好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发电机阀门控制问题想请教您
QQ:877644203

网友F(2016-09-22):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已经知道思路了。。。大概就是通过转速反馈,来调节步进电机的正反转脉冲数。。。。 ...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实现PID 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