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楼主(2014-12-29):
做了块板子,用MSP430F5438A,现在只焊了最小系统,直接3.3V供电,但仿真不了,找不到设备,求教

楼主:
如图,所示,只焊接了电容、复位和JTAG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MSP-FET430UIF,淘宝上买的,以前有过一块板子能下载的,重新做了一版不行,但MCU部分原理图应该一样的,我只是把14脚的JTAG改成了8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量了下供电3.3V是对的,Vcore只有1.46V,以前好的板子有1.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

你这个图是参考官方的原理图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是参考官方的原理图画的吗?

参考了别人的开发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了别人的开发板的

建议参考官方的实验板或者评估板电路图。
另外,在焊接好调试的时候,要注意检查晶振是否正确起振,复位时间是否符合datasheet上的要求等等

网友B:
楼主:MSP430F5438A  :lol采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MSP430F5438A  采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网友C(2015-04-20):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