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个困扰了很久的问题:如何从芯片手册到编写驱动

楼主(2014-12-29):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面对一大堆的芯片手册,却找不到编写驱动的步骤.

芯片手册里,详细地描述了该芯片支持的特征,端口的描述,工作的信号图,注意事项,结构方块图,物理参数...

却总没找到如何开始写一个驱动的初始化过程,读过程,写过程,状态的获取过程.

现在练习用的驱动程序,大多是已经编写好的,是光盘上或书本上的例程.这些程序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首先,芯片厂家会提供基础的开发板和一些例程,比如st discovery系列。这些例子提供了基本的用法,之后各个开发版提供商,比如正点原子等,会进一步提供大量的例程。
作为最终产品的用户的需求,基本都在这些例程的涵盖范围内了。通常只需要以这些例程为基础,针对自己的需求参照手册稍作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芯片厂家会提供基础的开发板和一些例程,比如st discovery系列。这些例子提供了基本的用法,之后各个 ...

谢谢
我主要是在外围IC驱动方面比较困惑
stm32配置方面倒是问题不大

网友B:
求图求真相

网友C: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外围IC,厂家一般会提供参考程序的;
普通的AD,DA的话,根据芯片的读写时序图写即可;
一般国外的芯片资料都是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