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解答如何合成声音

楼主(2014-12-29):
高分求解答如何合成声音
播放A声音的采样序列是{A0,...,An-1},一共是n个采样序列
播放B声音的采样序列是{B0,...,Bn-1},一共是n个采样序列
两者的采样频率都是一样的
如果想把这些采样数据输入到DA转换器
让他能同时能播放AB声音
转换的频率跟采样频率也是一样的
请问该如何对上面的采样序列合并处理,谢谢!!!

网友A:
A[i]+B[i]?

网友B:
如果两片A/D,把两路数字信号还原成模拟信号,那么只要两路模拟信号相加即可。
由此,2楼所说即可实现同时播放。

网友C:
采样频率的最低频率有要求。

网友D:
看样子楼主并不想做模拟加法。

相同的采样率下,用软件计算然后输出也一样啊。

网友E:
能不能听清楚,跟序列的基波频谱有关,太相近的加在一起,是丢失了原来的意义,这关糸到不仅是电子学的原理,也跟医学听觉原理有关。

网友F:
除了类似 2 楼的简单相加或者*个系数相加, 也搞不出别的花样来.
希望结果不会是两路声音在 "吵架"!

网友G:
卷积是不是做这个的?

网友H:
要把动态减半再加,不然可能加冒了产生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