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USB host读取U盘失败,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29):
首先我有一个STM32F429的评估板,用开发板例程下载到板子读取U盘是成功的,外部晶振是25M的。
我自己做的板子:VBUS直接接5V电源,只用到了DP和DM。。。用的是外部16M晶振。。修改例程的部分内容:
PLLM=16;PLLN=336;PLLP=2;PLLQ=7.宏定义中的HSE_VALUE=16000000;下载到我做的板子上,在状态机中可以检测到U盘连接,就是一直停留在枚举,枚举成功呀。。。然后,测试VBUS电压,程序未运行的时候是4.9v,运行的时候变为4.5V。。。找了好几天都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哪里没配置到?请高手指点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刚接触ST芯片一个多月。。。心力憔悴呀。。。

楼主:
好像不是VBUS供电问题,我之前在VBUS和5V之间接了个PTC才会产生压降,把PTC短接之后,就没有压降了。。。

网友A:
楼主加油,万事开头难啊,,挺过去就好了!!

网友B:
猜不出来;
不知道你切换了哪里,楼主好好查查;
实在不行,程序单步执行,看是那句引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支持!。。。后来发现只是硬件的问题。。。DM和DP引脚给接反了。。。我的神呀。。。

楼主:
怎么结贴呀?一直说是分数分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