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PWM产生的波形问题

楼主(2014-12-29):
大家好!
    最近在测试PWM产生的50MHz的波形,看能否给MAC的RMII接口电路的PHY作为参考波形,但是将PWM产生的50MHz波形供给PHY作为参考时钟时,MAC电路不能ping通。
    用示波器测量PWM时钟和晶振发出50MHz的区别,发现频率相同,占空比相同,幅度也相同,只有上升时间不同,请问各位,为何该百兆网口电路不能工作?

楼主:
各位大神,我用的phy芯片是DM9161

楼主:
PWM产生的波形能否替换晶振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如果时钟的连接方式一样,按说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时钟的连接方式一样,按说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测试发现,pwm波形的jitter比较大,上升沿也比较大,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试发现,pwm波形的jitter比较大,上升沿也比较大,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

很有可能,phy我一般都是直接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phy我一般都是直接外部晶振

嗯,多谢啦

网友B:
PWM一般是用来控制电机的,很少用超过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