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执行LTIB在编译xterm时失败

楼主(2014-12-29):
在安装编译官网下载的LTIB时报错,提示信息是:

checking for presumed installation-mode
-rwxr-xr-x. 1 root root 424856 Dec 11  2009 /usr/bin/xterm
... if "/usr/bin/xterm" is null, try the ls -g option
... if "/usr/bin/xterm" is null, we do not look for group
... if we have date in proper columns (Dec 11 2009), "" is null
... derived user "root", group "root" of previously-installed xterm
... see if mode "-rwxr-xr-x." has s-bit set
... installing xterm as user "lf", group "lf"
/usr/bin/install -c -m 755.   xterm /home/lf/L3.0.35_LTIB/ltib/tmp/xterm//opt/freescale/rootfs/arm/usr/bin/xterm
/usr/bin/install: invalid mode `755.'
make: *** [install] Error 1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lf/L3.0.35_LTIB/ltib/tmp/rpm-tmp.7107 (%install)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lf/L3.0.35_LTIB/ltib/tmp/rpm-tmp.7107 (%install)
Build time for xterm: 1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xterm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由于是Linux新手,所以不知道红色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解决?望高手帮忙,谢谢!

LTIB是从下载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安装的,编译的时候失败,使用的linux是RHEL 6.2版本。已经按照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执行了./ltib -m config进行配置,选用的是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s参数。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要使用gnome的images吗?

网友A:
如果不是的话,在./ltib配置选项中建议选择 Min profile。

网友A:
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的话,在./ltib配置选项中建议选择 Min profile。

是啊,我们打算使用gnome的操作界面,所以选择了这个配置。请问Min profile里面使用的图形界面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们打算使用gnome的操作界面,所以选择了这个配置。请问Min profile里面使用的图形界面是什么? ...

楼主你好,Min profile是精简的linux系统,不过官网有提供Ubuntu的文件系统,使用你自己编译的u-boot和kernel,使用官网提供的Ubuntu文件系统就会有Ubuntu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Min profile是精简的linux系统,不过官网有提供Ubuntu的文件系统,使用你自己编译的u-boot和ke ...

恩谢谢。我再试试看,如果不行我就用Min尝试一下。
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问题所在了,时执行install设置mode的时候,只能设置成755,而不能设置成'755.',可能REHL的系统里对于权限的设置有多一个,导致获取的模式多了个'.',后来强制修改xterm-234目录下的sintall.sh中关于模式的设置,直接改成755,编译可以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再试试看,如果不行我就用Min尝试一下。
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问题所在了,时执行install设置mod ...

好的,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s也是支持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对了,你之前发的帖子,emmc不能启动的,请问现在可以正常启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s也是支持的。你可以试一下。

我看了下user guide,说三种编译方式可以pass,前面提到了两种,第三种 mfg firmware profile 是不是专门为了下载工作mfg使用的,不是直接用于开发板的?

那个emmc的启动还是没成功,在等厂家的技术支持提供帮助,板子只有一块,所以无法换着尝试确认是否emmc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user guide,说三种编译方式可以pass,前面提到了两种,第三种 mfg firmware profile 是不是专门 ...

关于你提到的 mfg firmware profile 是编译image给mfgtool使用的。你的理解是对的。
板子emmc的话,就先让他们帮你确认一下吧。后面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