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80V/450AH铅酸电池充电

楼主(2014-12-29):
一组80V/450AH的大容量铅酸电池,用多高电压,多大电流的充电机充电比较合理?(既快速又安全的充电方式)

网友A:
是密封免维护的吗?…
   提供个大慨数据:(是六节吗?)50A/84v。最好用脉动直流、同时注意温升、有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B:
我这边用75AH的电池,选择的是10A的;
充电电流太小的话,充满电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密封免维护的吗?…
   提供个大慨数据:(是六节吗?)50A/84v。最好用脉动直流、同时注意温升、有过压 ...

是40节2V的串联,电池电压80V。怎么充电电压才84V呢?此外,电流才50AH,会不会太小一点了?能否用100A电流充电,对于450AH而言,100A充电电流也就0.21C左右呀,不算大吧

网友A:
我是按72v算的!…
   单节电流多大?

网友C:
450AH,充电电流至少也要有45A,否则,充到猴年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AH,充电电流至少也要有45A,否则,充到猴年去了

用100A电流对其进行充电是否安全呢?

楼主:
因为最近有一个客户要我们提供一个样机,不知道用多大的电流算是比较适合?我也知道越小越好,但是太小了时间太长了貌似不太和谐!太大了对电池又不好

楼主:
我看到一个厂家标称80V的铅酸电池充电电压居然用到了108V,怎么这么高?会不会导致过充损坏电池?

楼主:
真诚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100A电流对其进行充电是否安全呢?

理论上讲,最安全是1/10的最大容量,不过100A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这东西按O.1C用开关电源就得4KW,工频变压器至少4.5KW,这么大的烤炉不是一般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