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问个关于GD32的烧录仿真问题

楼主(2014-12-29):
本人菜鸟,现在想用GD32F130系列的片子做个产品,我看用JATG接口要留好多引脚烧录或者仿真,有没有其他接口拿来烧录或者仿真用呢,请高手答疑

网友A:
你看看130支持SWD接口不,四根线就OK了

楼主:
感谢大神回答,想问一下具体那几根线?

网友B:
VCC、GND、SWDIO(PA13)、SWCLK(PA14)

楼主:
谢谢大神的答复,用SWD接口可以仿真了,产品也做出来了,但是量产时能用JLINK配上烧录软件来烧录吗,要批量烧录该用那款软件和工具呢,毕竟我不能提供原程序和KEIL给客人来烧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答复,用SWD接口可以仿真了,产品也做出来了,但是量产时能用JLINK配上烧录软件来烧录吗,要批量 ...

用串口ISP下载呀,2根线就OK。。。速度很快,当然如果你们量很大,有专门的烧录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130支持SWD接口不,四根线就OK了

楼上说的是,四根接线的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