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DP83848+RMII无法ping通

楼主(2014-12-29):
自己抄了一个STM32F107+DP83848,用RMII模式板子,却怎么也ping不通,相同的代码在开发班上却能ping通,其中我dp83848的第23脚我接的是普通电容,而收据手册上的基本应用电路上是要钽电容,,不知道这个对联网有影响没,还有就是TD和RD两对差分线PCB走线也不是很严格,如果是差分线走线的问题,我要怎么是测试呢???求大神指点,,,都弄了几天了,,还是每一点进展。。。急

网友A:
检查PHY的MII/RMII设置
dump出所有PHY寄存器
dump出所有收发包
。。。

网友B:
匹配电阻是不是4.87k左右

网友C:
普通电容和钽电容还是有很多区别的。。楼主认真想想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D:
如果楼主认为是电容问题,测下电容值就知道了;
差分走线也不会影响这么大;

仔细想想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漏;

网友E:
检查PHY的MII/RMII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电阻是不是4.87k左右

匹配电阻没问题是4.87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认为是电容问题,测下电容值就知道了;
差分走线也不会影响这么大;

搞定了,,,确实有地方遗漏了。。。

网友F(2015-06-16):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确实有地方遗漏了。。。

请问楼主解决的原因还记得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确实有地方遗漏了。。。

你好,请问是什么原因呢,麻烦分享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是什么原因呢,麻烦分享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

我那个是硬件上出来问题,是硬件工程师一个封装脚位搞错了。不过,你要还是没PING通,你可以效仿我的方法。首先,确认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是硬件问题的话,你就可以从电源部分电路一个个测下来,看问题出在那一部分。要是软件问题的话,就只能你自己看手册,看哪里配置错了。。。。

网友:
不通?是不是需要在一个网段

网友H:
普通电容和钽电容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网友I(2015-07-28):
引用 网友A:
检查PHY的MII/RMII设置
dump出所有PHY寄存器
dump出所有收发包

网友J(2017-12-22):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无从下手,您能不能把您把您遇到的问题及决绝分享分享呀,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