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

楼主(2014-12-29):
双向可控硅控制极电压断开后立马关断还是等交流过零后关断????,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自然还是可控硅, 控制极电压断开后, 不会关断, 等交流过零后才会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自然还是可控硅, 控制极电压断开后, 不会关断, 等交流过零后才会关断 ...

可为什么用Multisim仿真时断开控制端,后边控制的二极管也灭了,是不是设置的参数不对

网友A:
不见得是 Multisim 的问题, 可能二极管的电流太小, 不到其保持导通的维持电流.
加大负载试试

网友B:
仿真的结果,不好说,影响的因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