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运放反向输入,同相为什么要接地呢?不是接电阻再接地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29):
接电阻更好,这个电路不成熟

网友B:
如果是324的话,接电阻再接地吧;
当然电阻不接,对系统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C:
要求不高不要它问题也不大。。。。

网友D:
输入信号强度>>Vos,两种接法对输出的影响都不大。

网友E:
那要根据你的运放类型决定了。如果运放内部使用了互补电流源进行补偿过的,就不能使用电阻接地,因为这种类型的运放输入端的电流极性是不确定的,偏置电流大小也是不确定的,使用电阻接地反而加大误差。通过查看数据手册中偏置电流参数前是否有正负号可以判断。而内部没有补偿电流源的运放,其偏置电流极性和大小一定,可以通过这种电阻接地方式减小偏置电流对输出失调电压的影响。不过该电阻值应该等于反相输入端电阻和反馈电阻并联后的电阻值。

网友F:
理想情况是要接电阻的,要保持输入端电阻平衡,

网友G:
建议接电阻接地。保持输入电阻对称。

网友H(2015-09-06):
不接地很容易受到干扰,产生漂移~

网友I:
图中   C21,C22有什么作用

网友J:
不是很懂学习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2015-10-07):
如果运放内部使用了互补电流源进行补偿过的,就不能使用电阻接地,因为这种类型的运放输入端的电流极性是不确定的,偏置电流大小也是不确定的,使用电阻接地反而加大误差。

能列举几个“使用了互补电流源进行补偿过的”的运放的型号吗?

网友L(2015-11-11):
地去哪里了?

网友M(2019-01-17):
引用 网友I:
图中   C21,C22有什么作用

同问

网友N:
早期运放Ibias比较大(324也不小),要求正负输入阻抗平衡,比如5脚应该接一个R25//R24大小的电阻接地,否则Ibias*R会叠加到Vos上面,引起失调电压增大。当然不在乎失调电压,或者运放Ibias本来就小,直接接地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