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W10.6 仿真时如何看到计数器实时的变化!

楼主(2014-12-29):
CW10.6在程序仿真时如何看到变量的实时变化值啊,比如我定义了一个计数器,每隔一定时间自动加1,如何看到这个计数器的变化情况,我在debug窗口的variables中添加了这个变量,但是看不到这个变量的实时变化情况!

网友A:
你可以修改让其实时刷新,请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修改让其实时刷新,请看下图:

谢谢,对了能不能控制刷新的速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对了能不能控制刷新的速率啊,

刷新速率在进入Debug前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