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ILI9481如何实现滚动显示

楼主(2014-12-29):
我用ILI9481液晶进行滚动

显示,老是不成功。谁用过,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貌似简单一点就是加上一个定时循环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手册上说的那种。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呢;
问下厂家的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C:
要跟屏厂家沟通……光看屏的主控IC没用的
任何一块主控IC其实都可以做比较大尺寸的屏,例如320x240,640x480之类的。
你的这个没用过,假设是最大20行15列,实际只做8行16列(12864)吧,厂家出于成本、布线方便,可能会取前面的8行,也可能会取4行,把后面的16列截下来放到后面,拼凑成8行……

通过的做法就是定义一个跟屏大小一样的缓冲区,所有图像操作都只在缓冲区进行,然后定时把缓冲区整体刷新到屏。
这样比较通用,有很多线程的图形库可用,移植到其他屏也很方便。

网友D:
这种设计貌似有点问题啊、、set_page_address这个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