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我的CC2500出现了近距离饱和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12-29):
我的设计中射频经过PA放大,接收也经过了LNA,现在出现了饱和的现象,离得远可以很好的接收,离得近反而收不到了,我的是双向收发,但是没有功率和信号强度上的通信,所以改变发射功率不好实现,现在改为根据接收到的RSSI来开关LNA,但是饱和的时候RSSI值又不准确了,会变的很小。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楼主:
是在carrier sense高过阈值的那个中断中判断开关/旁路LNA

网友A(2015-01-3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距离近了,拆掉天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