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VE的Flash的大小是512KB,不知哪个版本的Keil有这个大小的Flash算法?

楼主(2014-12-29):
我现在开发用的是Keil4.73,但是在其Flash算法的库中只有1M的F2的Flash算法,没有512KB的算法。自己照着改了一个发现很容易触发HardFault,不知哪个版本的Keil中有F2的512KB大小的Flash算法,或者可以到哪里去下载这个算法然后加载到我当前的版本的Keil中。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1M包含了512KB,扇区大小都兼容的。

至于 HardFault 应该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跟烧写应该没啥关系,如果不放心,可以用j-flash之类的其它工具把FLASH读出来和BIN做对比。

网友B:
完全赞同楼上观点

网友C:
应该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我控制外部模块电源的IO在使能电源后没有加足够的延时等待,使得外部电源不稳定,造成的!但是现在延时要加到10s才能不触发HardFault,也是很纠结!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包含了512KB,扇区大小都兼容的。

至于 HardFault 应该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嗯!以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次我就是自己修改了一个Flash算法,怕是因为这个造成的。后来软仿看到的错误是执行了无效指令!

网友D:
我现在开发用的是Keil4.73,但是在其Flash算法的库中只有1M的F2的Flash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开发用的是Keil4.73,但是在其Flash算法的库中只有1M的F2的Flash算法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自己改了一个512K的F2算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自己改了一个512K的F2算法!

,楼主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啊!!

这个咱们安装的Keil里面就有对应型号的Flash算法的工程,只要找到对应的工程,把工程名改一下输出名改一下,再把代码内部的Flash大小改一下就可以的!没有什么厉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我控制外部模块电源的IO在使能电源后没有加足够的延时等待,使得外部电源不稳定,造成 ...

需要10S? 观察过电源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10S? 观察过电源信号么?

现在不需要这个长时间了,那个是因为我在上电后,模块给我发数据,而我没有接完数据就去进行发送数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