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HardFault_Handler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请问程序跳到HardFault_Handler里

如何知道是哪里出错跳进去的呢?

IAR 环境

网友A:
应该是意外复位了。可能访问了不正确的地址。具体不知道。。。
1、你可以猜测一下,或者从最开始开始设断点,一步一步往下走,看看在什么地方会死——缩小调试范围法。
2、另一个情况就是还没有启动就死了,所以堆栈里面根本就没有上次的调用。
3、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代码导致堆栈异常,所以里面也恰巧看不到了。
没用过的猜想一下,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B:
比如中断名不对;
有些IO没初始化或者说没配置,你程序去操作它都会引起;

跟踪下程序看看,哪句开始引起的,应该就查出来了;

楼主:
已解决,发个我写的调试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