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USB 的存储高速2.0接口开发

楼主(2014-12-29):
价格:0.1 元
       由于开发一个存储设备,在USB 2.0的高速接口方面,需要这方面方案,要求
     1. 设备作为USB DEVICE。
     2. 在插入电脑后,显示为MSC的存储设备。

      现在暂时方案为STM32F207+外部ULPI,如有更好方案也可以。
    价格面议

    TEL:  13049321653
    QQ:  450326875

网友A:
有cortexM4的芯片,直接内置了告诉的USB PHY的,为何还要用外置的?
话说MSC有啥好开发的?

网友B:
ST的目前好像没有高速PHY的,据我所知有的是ATMEL的SAM3U,新塘的442/472,505,FSL的K20,NXP的43XX。

网友C:
stm32 支持的外设频率能达这么高吗,若不能,没用吧,用sd或flash存储文件?它的速度能达这么高吗

网友D:
楼主你用CYPRESS没?

网友E:
楼主不妨先说说对速度的要求,USB2.0的做的MSC,纯粹数据传输可达10MB以上,当然程序做得好,还可以更高一些
也许USB1.1也就够用了,纯粹数据传输速度也可以500KB以上呢

楼主:
  USB1.1肯定不行的,对于大容量U盘,读写速度一般都要到4M以上

楼主:
CYPRESS的方案有成熟的,也行

网友F(2015-04-07):
引用 网友A:
有cortexM4的芯片,直接内置了告诉的USB PHY的,为何还要用外置的?
话说MSC有啥好开发的? ...

是什么芯片啊,我用的TI的TM4C129X,只支持USB1.1,要自己外置PHY才能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