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信号串联电阻分压后,波形发生畸变

楼主(2014-12-29):
如题,为什么会有畸变,20K的方波信号

网友A:
可能是前级输出端输出阻抗存在容性或感性成分,也有可能是你示波器探头没有调好,

网友B:
方波不叫交流。你的电路不是纯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方波不叫交流。你的电路不是纯电阻。

方波是不是交流得看是什么样的方波,

网友C:
方波是不是交流得看是什么样的方波,有请“manbo789”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