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usb hid睡眠唤醒问题

楼主(2014-12-29):
如题,主程序中USB不断的发送数据,并且在主程序和定时器中各点亮一盏闪烁灯。
当电脑睡眠后USB会挂起,主程序里面的程序也不运行了,判断的依据是灯没有闪烁,但是定时器里面的灯会闪烁。我需要主程序依然能运行,请问大家该怎么做?
在中断处理里面有让单片机退出中断后进入睡眠模式的指令,我把它屏蔽了。

网友A:
屏蔽了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B:
当电脑睡眠后USB会挂起,主程序里面的程序也不运行了,判断的依据是灯没有闪烁,但是定时器里面的灯会闪烁。我需要主程序依然能运行,请问大家该怎么做?

没看明白,你到底是运行还是不运行;
不运行的话,进入睡眠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电脑睡眠后USB会挂起,主程序里面的程序也不运行了,判断的依据是灯没有闪烁,但是定时器里面的灯会闪烁 ...

我是想让单片机运行,但是只要一发送数据,单片机就睡眠了,不发送数据就没事,主程序照常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蔽了有什么好处吗

意思就是屏蔽了 进入睡眠模式 的指令,目的是不进入睡眠模式,好让单片机依旧运行。楼主应该是这意思。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电脑睡眠的时候,单片机不睡眠吧

网友D:
我觉得发送数据的时候,完全没必要让单片机就睡眠啊,这样数据发送不会出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