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783单片机程序满了,怎么办?

楼主(2014-12-29):
用什么东西扩下容啊?有没有像51那种方式? 跪求了。。。

网友A:
像51的什么方式

网友B:
PIC不支持扩展地址总线。

只能使用软件模拟的方式或者是选择容量更大的芯片。

而软件模拟的方式会比较麻烦和繁琐,不建议使用。

网友C:
16f1936替换

网友D:
要么把你的程序精简,要么换芯片! PIC16F1786  PIC16F1788  不是更大空间呵

网友E:
可以用软件优化呀

网友F:
使用正版的XC8,可以压缩1/3代码空间,如果已经用了,那只能换芯片了。1783有4kw空间,还不够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使用正版的XC8,可以压缩1/3代码空间,如果已经用了,那只能换芯片了。1783有4kw空间,还不够用? ...

现在很多工程师不像我们以前勤俭节约,花FLASH大手大脚,几个小功能就可以消耗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