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请教WIFI模块这些参数的含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29):
无线信道的灵敏度跟数据传输速率有关,传输率越高则灵敏度越低,而灵敏度的定义是以误码率为标志的。
至于说传输视频需要的带宽,这可不一定,要看视频数据的码流率。显然,黑白慢帧**跟4K超清的码流率是相差巨大的,而且还有压缩与否的问题。说“达到150M才可以传视频”,什么视频?没有前提就是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信道的灵敏度跟数据传输速率有关,传输率越高则灵敏度越低,而灵敏度的定义是以误码率为标志的。
至于 ...

最近想学习使用WIFI模块传输视频,但苦于之前对这个没有接触过,不知道从何下手,通过了解知道WIFI模块开发难度很大,不是个人能够完成的,所以想用成品模块,但不知道如何选择,不知道您能否给点建议,或者告诉我该如何下手,或者一些相关的书籍什么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想学习使用WIFI模块传输视频,但苦于之前对这个没有接触过,不知道从何下手,通过了解知道WIFI模块开 ...

真想弄明白,分软件和硬件两部分,软件的主体是协议,硬件的核心是射频设计,都不是初学者上来就能入手的,甚至直接学也学不到什么。从应用的角度讲,有大量成品模块可用,这样就彻底回避了前述协议和高频设计的问题,剩下的唯耐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想弄明白,分软件和硬件两部分,软件的主体是协议,硬件的核心是射频设计,都不是初学者上来就能入手的 ...

奥,那请问下您有没有使用过类似的可传输视频的WIFI模块呢,能否推荐一个我学习一下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那请问下您有没有使用过类似的可传输视频的WIFI模块呢,能否推荐一个我学习一下呢,谢谢! ...

任何WIFI信道都可以传视频,只要满足视频信号要求的带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WIFI信道都可以传视频,只要满足视频信号要求的带宽即可。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我还是再积累积累,然后再着手干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