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如何在dsp上拓展rtl8019as的以太网芯片

楼主(2014-12-29):
如何在dsp上外接8019as这类的以太网芯片,cpld是必须的吗?请做过的高手帮我解释下为什么这张原理图上面地址线要这么连接,另外,cpld在连接8019as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用FPGA代替吗?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片1

楼主:
图片如下

楼主:
cpld原理图如下,原dsp芯片是tms320vc5509a

网友A:
CPLD肯定是译码功能     网络控制器直接接到DSP的EMIF接口上
可能有很多时序的不合理     还有需要占用一路片选信号
外扩丰富外设    一般选用CPLD做译码   增加很多外设
如网口  开关   数码管等

网友A:
FPGA肯定是可以的   成本高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