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该选什么哪一种?

楼主(2014-12-29):
我想做一个数字图像处理的东西,用哪种型号的DSP好?

网友A:
一提图像,直接想到6000

网友B:
选用一款C6000      还是要看成本
个人觉得多核的C66X不错
如果选择成熟的    资料较多的   就是6713    64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一款C6000      还是要看成本
个人觉得多核的C66X不错
如果选择成熟的    资料较多的   就是671 ...

恩恩,谢谢,我们决定选642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我们决定选642了

好的    多多交流  多多分享
板块中需要DM642的分享

网友C:
建议选择6713,我没有用过,但是听说用的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