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的低功耗主动式RFID标签设计

楼主(2014-12-29):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低功耗主动式RFID标签设计

楼主:
很实用的设计

网友(2015-08-25):
一个标签就得一个MCU~貌似意义不大

网友A:
下载了啊,这个用的单片机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了。

网友B:
下载了,该设计方案是非常简洁实用的。

网友C:
芯片电路的功耗来源自两个方面的——动态功耗与静态功耗的。

网友D:
射频应用并且是低功耗设计方案的。

网友E:
低功耗主动式设计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的。

网友E:
主控制芯片(一般单片机)自己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先关掉所有的外设以省电,自己定时退出低功耗模式后再依次打开需要的外设进行工作即可。

网友F:
楼上说的是,主动式的无线射频通讯的,主机可以很好地控制功耗的。

网友B:
设计的重点在于信号的传输上,低功耗设计就显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