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PI通信有多个从设备时,片选时NSS如何设置???

楼主(2014-12-29):
/*Configure PB.12(NS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2;

  GPIO_Init(SPIx_NS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这里设置GPIO_Pin_12;,是不是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2||GPIO_Pin_1||GPIO_Pin_2;是不是就可以多设置几个外设呢?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只要引脚够用,多设置几个外设不会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