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做电压跟随器正端接地,毫伏输出??

楼主(2014-12-29):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发帖的功夫如果到网上搜索,问题早就解决。
附件电路不必计算,将低端运放块接成没有失调电压的跟随器。需要两个一样的运放块,象324常常4个一片,可能比优质电阻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帖的功夫如果到网上搜索,问题早就解决。
附件电路不必计算,将低端运放块接成没有失调电压的跟随器 ...

按上图接了,正负15V供电,IN接地,输出69mv。

网友A:
附件仿真图。

网友B:
用20K多圈电位器调整输出到0V。电位器中间活动脚接+15V,另外两脚分别接OP07的1脚和8脚。

网友C:
1 它不是轨到轨运放。
2 就算它是轨到轨运放,当它的输出接近负电源电压时,输出也不保证精确了。

网友D:
单电源24V供电时,正端接地,输出达到0.6V  —— 见 6L 。
双电源供电正负15V时,正端接地,输出和地直接电压-0.3mv. ——这已经不错了。低失调,是相对的。

所以,LZ 情况都属正常。
要输出0,必须外接调零电路,或者换更好的运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帖的功夫如果到网上搜索,问题早就解决。
附件电路不必计算,将低端运放块接成没有失调电压的跟随器 ...

这个电路对元件一致性要求太苛刻,两个运放失调电压特性完全一致才能消除,试想现实中有这样两个特性完全一样的的运放么?

网友A:
   回8楼,封装在同一片或者同一批次的运放块,参数误差10%,这样的制造商可能生存很难。但是,就算这样的Vos误差,接成4楼的跟随器,输出失调电压减少90%。假如误差接近,输出失调电压就很小。用其它电路也可以,但是价格性能比就要衡量。

网友F:
如果使用运放,连共模电压和电源电压范围都不管,怎么行?

网友G:
你可以找一下零失调运放,基本失调可以在1uV内。如果还不够,你只能自己搭零调运放了。

网友H:
可能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吧?不可能会出现那么大的偏差的。

网友I:
单电源供电,要想输出范围和供电电源接近,必须用轨到轨的运放,低失调且轨到轨的运放很多的呢,比如AD8065AR,OPA656等等,选择合适的

网友J:
OP07是一个单端电源OP吗?想想也知道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网友K:
单电源的话很正常;
又不是轨对轨运放;

网友L:
肯定到不了0的,再厉害的轨到轨运放都不行,要输出0还是老老实实双电源了

网友M:
楼主这个到底是失调问题还是轨到轨的问题?
@yanwen217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到底是失调问题还是轨到轨的问题?
@yanwen217

单电源供电下,即使是轨对轨的运放,也仅仅是很接近电源轨,无法真正输出电源轨电压
改用双电源时,能否输出0就要看Vos的影响了

网友J(点评):
输入可以做到-0.7V,

网友E:
“单电源24V供电时,正端接地,输出达到0.6V” 这是由于运放输出到不了地轨的原因。
“双电源供电正负15V时,正端接地,输出和地直接电压-0.3mv”这是由于运放失调原因。.

网友F:
一声叹息,发现现在nb的人,基本不看数据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