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voton M451开发板驱动安装

楼主(2014-12-29):
请问一下,已经安装了Nu-Link_Keil_Driver_V1.27.6340情况下,但在win7上仍无法找到驱动,无法在线下载和调试程序,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确认一下是否安装正常
1.检测options中的device选项是否能找到M453系列的产品型号
2.检测options中的debug选项中股是否能找到Nuvoton Nu-Link Debugger
这些正常后就可以正常调试了的

网友:
你在设备管理器里手动安装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不知道什么原因,重装一下Keil环境和驱动就可以了~看来有时候简单粗爆点也是很有用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弄的,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C:
重装一下好了,一般就是因为某个组件没有安装好,或者注册表的问题。